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23):
1.数控系统说的使能是什么意思?2.线切割的步进电机是如何锁紧的?3.伺服电机为什么有多种输入电压?伺服驱动器能随意提供吗?

网友A:
我知道步进电机的使能就不管其它的信号如何,当使能为ON或是OFF的时候就会中断输出。
线切割的步进电机我看到的是5相的,但我只知道2相的步进电机停止以后还有一相是有电流流过,所以就能锁紧。

网友B:
使能就是指伺服ON,伺服上电了,这时电机轴就锁定了

楼主:
再问一下占空比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