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我解释下图

楼主(2009-05-23):
这个图功能是X0旋扭启动.Y0动作碰到X1后.保压5秒断开Y0
我对这个图有点理解不到 请求高手解释哈 特别是上升沿的作用

网友A:
上升沿就是X0开始接通的那一个扫描周期内成立,下面的扫描周期时,即使X0继续接通,但这个上升沿信号也不会继续接通
你监控时,应该会发现,一直接通X0,X0的上升沿信号会看不到接通的,但后面的Y0已经接通,并自锁了,X0上升沿接通的一个扫描周期,你应该是看不到的

网友B:
楼上的 老师很耐心哦 。。。。一般人不爱回答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C:
Y0自保后X0断开或T0闭合都会让Y0断开;
而下面的程序就是X1接通5秒后T0闭合;

网友D:
第0行的 x0 |P| + x0|| 可以实现启动的功能, 但没必要这样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0行的 x0 |P| + x0|| 可以实现启动的功能, 但没必要这样写啊..
x0 |P|是启动用的,x0|| 是停止用的
楼上再仔细看看楼主的程序吧, 停止是用 x1 延时做的.
我并不是说楼主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没有X0上升沿,Y0动作碰到X1后.保持5秒 Y0闪断,马上有导通,保持5秒 重复

网友G:
这是个可靠性的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X0上升沿,Y0动作碰到X1后.保持5秒   Y0闪断,马上有导通,保持5秒  重复

分析的没错

网友I:
x0
---|p|-----------------------------------------------[set y0]--|

  y0                                                     k50
---|  |-----------------------------------------------( t0   )---|

  t0
---|  |-----------------------------------------------[rst y0]--|
  x0          |
---|/|---------

其实这样会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