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我们公司(唐山国义特钢)最近终于想起来要节能降耗了(老子一年半以前就打过几个报告了,没人理老子),我就把冲渣水给改了一下,效果还算比较满意。水泵电机功率是250KW,电流一般正好是400A。
1.以前的系统
   以前是用的软起来控制冲渣泵,启动一次真是大动干戈,先要关一堆阀门(由于环境恶劣,那些破烂阀门很难操作),开软起,非常费力的才能启动那个水泵电机,然后又是开一堆阀门(貌似开比关稍微容易些)。这就使得那个水泵基本没人敢动,一直在长期的以一种工况连续运行。而冲渣又不是连续的,至少有1/3的时间不需要开泵,造成了很大的电力浪费。
2.改造方案
   软启动开泵很费劲,是因为那个东西的启动力矩太小,只降电压不降频率,所以要操作那些阀门。我想用变频器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变频器最多到了10HZ也就能达到全力矩了(好变频器3Hz就可以了),应该不用操作那些阀门了。
   我选了AB的PF400/250KW变频器。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这个变频器在进口变频器里面最便宜(比口碑极差的西门子MM430还便宜),只要6万3(好像是这么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怕干扰的东东,所以连进线电抗器也省了。选了个施耐德的空开(后来连这个也换成了国产的630A断路器),变频器的控制就用的原来的按钮接到了变频器的端子上。起停受高炉的电话控制。变频器的进出线选了一根90的电缆(电缆比较热,下次准备用两根50的)。
3.自己装柜子
   等AB那个变频器到货以后,发现重量有些不对,太重了!拆开前盖一看,我的天,里面有个大铜疙瘩,怎么看都像是进线电抗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否是,80%是,高人进来指点一下吧)。我把变频器装到了GGD柜子的最上端,断路器接到变频器的下面进线位置,断路器用下进线,上面的出线直连变频器的进线端子(用了三块铜排,省事)。搞定!
4.上电试验
   通上电,充电一晚,第二天白天开始用来带动水泵,报警!怎么搞都报警(直流母线超压),NND,给JS打电话,AB的电话服务不怎么样,但现场服务比西门子强得多,马上来人,带来了一块电源板,换上,一切OK!起泵小轻松,什么阀门都不用动了。
5.节能效果统计
   到了这个东东投入的26小时,我在班车上突然想起来关心一下这个改造的节能效果,于是给手下打电话,让他们算一下节电率,他们告诉我说不会算,我说那就把开停机的时间记录给我发短信吧,这下好了,给我发了N多个短信,才发完那些起停时间。我用EXCEL做了个表,最后得到的精确数据是节电43.75%,每天大约2100度!
   节能是靠两个方面,一是原来的设计有些余量,变频器开到41Hz就能满足冲渣的水量,电机的电流从400A降到了300A;二是在不需要冲渣的时候停泵。两项合计节电43.75。另外,由于这个东东刚刚开始用,偶尔会忘了关泵,要是每次都记得开关的话,节电会超过50%。

网友A:
250kw的电动机选用电源进线应该选185mm电缆,即使使用变频器也应该选用150mm电缆,这样线就不会热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上面两位说的有道理,线确实是选小了。当时最大的只有90的电缆,185的电缆要是采购,以我们公司的效率,恐怕要等一个月!另外,这个是改造项目,那些柜子是不可能全部断电的,185电缆太粗太硬,布线难度较大,于是就没等,用了90的电缆,实际电流是300A,可以凑合着用了。

有想看的节能效果统计的,我可以上传个WORD文档,里面有节能计算。

网友C:
靠,这帖子的文笔怎么看着都顺畅。^_^,读起来太上口了。钢厂味道十足呀。真痛快。NND,封精了!

250kW的电机电缆,用90方线双并联呀。一颗线肯定够呛,负载大了线就要糊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AB也出垃圾变频器了?新变频器就换板子?瀑布汗!

第二个问题,水泵不是变转矩负载特性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低频的起动转矩呢?不解...

楼主:
回任老师:
1.AB的变频器其实不算垃圾,那个电源板说是给美国的一个电厂用的,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用了。(我分析是否是水货啊,打电话过去就说是这个板子的问题,换一个就行了)
2.水泵和风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风机基本不会带压启动(空压机除外),但水泵就不一定,我们这个水泵由于放置的位置的原因,再加上机械维护的原因,用软起就是启动很困难。

网友C:
嗯,知道了。帖子写的超棒。我指的是文采。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的,但是我却感觉很来劲地说。^_^。钢厂味十足。

楼主:
谢谢任老师的鼓励。改天我把那个节能统计的WORD文档压缩了传上来,请任老师指点一二。

楼主:
解压后是WORD文档,节能效果统计。
节能效果统计

网友D:
李老师就是牛啊
另外,想请教的是:
关于变频器在应用中加电抗器和滤波器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界定?我的控制器会与变频器放置在一个电气柜中,电抗器能抵抗多少干扰?

网友E:
1、首先AB变频器不算太好的(不如ABB、施耐德、西门子),只不过相对其他进口变频器价格便宜,相比国产质量的好一些。
2、进线电抗器是改善电源质量的,滤波器是减少干扰的。
3、增加变频器启动设备不等于进出口阀门不用关闭。如果启动负荷比较打的话(如大风机、水泵...)还是要先关掉阀门的,启动后再打开。不然容易报警且会减少变频器寿命。
文章通俗易懂,不错。

楼主:
回心情姐姐,进线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减少变频器的产生的干扰,滤波器也能减少干扰,但定量的测试我也没做过。
回楼上,风机水泵是变转矩负载,低速的时候需要的转矩很小,可以不操作那些阀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变频器在应用中加电抗器和滤波器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界定?我的控制器会与变频器放置在一个电气柜中,电抗器能抵抗多少干扰?
电抗器和滤波器属于变频器的外围设备,一般没有什么界定。这与现场的要求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变频器要安装的地方,电网比较安静,就要加装这些保护元件。是变频器系统不要影响周边的电气设备正常工作。

再比如,变频器系统的功率比较大,也要加装这些保护元件。

另外,如果电网供电质量很差,也要加装这些保护元件。防止电网的谐波对变频器造成冲击损坏。

变频器系统的干扰与否和加装这些周边保护元件有密切的关系,但仅仅是这些还是不够的,变频器的EMC准则有许多条通用的、可行的措施呢。比如说,可靠接地;等电位;强弱电分离敷设;输入输出线缆不要同沟同槽等等。

变频器的抗干扰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要说他复杂也复杂,要说他简单也简单。可以访问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网站,在下载专区有关于EMC准则与系统安装指导的资料可供参考。

楼主:
我个人对接地历来不太重视,但前一阵子我们这里发现一个现象:要是不下雨,变频器的干扰非常严重,一下雨,就好多了,看来接地还是比较管事(我们这里的地址条件不好,都是煤矸石的地基。
但话又说回来,变频器里面的控制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西门子的6SE70就用了光纤,采用了隔离而不是公地,我们最终解决变频器的干扰也是用的光纤(DP的光纤网)。
我以后会采用接地加隔离,估计是什么干扰都不怕了。

网友F:
你那里真爽啊,自己提采购计划吗?
我这里龌龊死了,变频器采购用了3个月,然后又加个电抗,用了半年时间,心气都胡了,
特没劲,有时间交流,我QQ784563150

楼主:
我这里和你们差不多,我是比较了很多的进口变频器,最后选了AB的FP400,因为价格比430便宜10000多。然后供应就开始拖,找了几个供货商,供货商每个都加价几倍,于是对我说是否可以换成西门子,我说哪个都行,只要是进口的。于是采购又去寻价,估计是西门子的经过供货商加价之后比AB的还贵了,又拖。这时,AB有个唐山的代理商找我问我们的变频器的事,问是否可以直接做,我说我们公司的信仰你是否知道(付款不怎么样),他吓了一跳,但还是想直接做,就找了我们的供应,报了个实价,但要求现款提货。可能是差价确实太大了,就直接现款现货提了一台。
上面的这些经历了大约5个月。开始的时候我是士气高涨,到了5个月后,已经没有兴趣了,在我这里又拖了两个月,最后实在是脱不下去了,只好做了。

你觉得我这里“爽”吗?

网友G:
你的这个问题据我了解国内的变频器也可以满足。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谢谢kdrjl,yanli7234.
在这里讨论问题,感觉一个字:爽

网友H:
写的是真好,学习学习了,可惜我不是班主,不然也给你加精

网友I(2010-08-02):
我认为这个节电率算法不对,首先功率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其次你的开机率也有问题,在没有加装变频器之前你的开机率也不是百分之百。。。

网友J(2011-07-21):
发表下看法:
1、大铜疙瘩可能是支流电抗器。
2、新机要换板,也许是设定的保护动作点不同。

楼主:
额的神啊,这么老的帖子还有人给顶起来!谢谢楼上的朋友。好像你说的都对。我也是后来问了AB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