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各位老大,请帮我看看下面电子齿轮怎么设:
伺服驱动器为三菱J2S,伺服电机轴驱动一个5:1的减速机,减速机输出端为一个直径为45mm的同步轮,带动同步带做直线运动,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脉冲/转,要求一个脉冲输出端同步带走0.01mm,请问电子齿轮比如何设计算?

网友A:
先算出,没设电子齿轮比时,一个脉冲走的距离

45/(131072×5)

楼主:
45/(131072*5)
这个算出的是什么?

网友B:
你应该还要知道同步轮齿数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还要知道同步轮齿数的比例

同步轮齿数的比例是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齿数是18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131072*5)
这个算出的是什么?
脉冲当量,一个脉冲走的距离,再和你实际要走的距离相比,结果就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C:
45是直径,应该要用周长除吧

网友A:
看错了,是周长除,要用直径算下

楼主:
我的算法是按三菱手册上套的:

0.01*131072/(45*3.14*1/5)

结果走的距离和实际发的脉冲相差的3.2倍左右,大概是3.14吧。只好又除了个3.14才大致相当,不过还是有点误差。

网友D:
不知道如果电子齿轮比为1:1时,你会不会算出一个脉冲的距离,然后你就应该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