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图的提问时这样的:压力变送器检测到两边压力超过一定范围 其常开点闭合 主电机 排污电机同时工作 各自5分钟。排污结束 两个电机停止工作。若仍有污垢压力变送器常开点仍然闭合 程序继续执行以上步骤。直到排污结束 直到压力变送器从新回到正常压力允许范围内 常开点复位 程序停止工作。帮忙看看我写的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 谢谢(这个压力开关和排污电机的控制都按开关量算)

网友A:
貌似错了……S20会一直闭合主电机一直转动     貌似也没看到SET S20的复位哦!

网友B:
呵呵;
STL编程是不用对SET再恢位的;
后面用 OUT S0,而不是S20;

网友C:
对于PLC, 我编程不习惯用顺序控制.... 可能没"专门顺序"的概念吧
楼主像是用 CAD 画出来的程序啊,  强!!!

网友D:
主电机正反排污工作各自5分钟,而楼主T0、T2只设定K5,即0.5秒,实际的电机没法启动运行!
其余程序没发现问题,鉴定完毕!

楼主:
这个程序需要中间继电器来转换吗

楼主:
如果需要中间继电器 怎么加啊

网友E:
在S21里不要再用S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