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r指令求助

楼主(2009-05-24):
请教大侠:我现在用plc的plsr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指令参数设置格式:plsr s1 s2 d y0,plc与步进电机之间用驱动器连接,有以下问题:
(1)资料说s2要大于110指令才有效,这个110与驱动器细分方式有关吗,应怎样设置.
(2)资料说用寄存器d8040检测y0输出脉冲个数,可我检测的数就是不对,
(3)如果s1里面的数改变,也就是说改变频率,那么发完s2  指定的脉冲个数用的时间一样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PLC??
 不想去猜你的PLC是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48mt

网友B:
S2为总输出脉冲数;
如果频率改变,那么相同脉冲用的时间肯定是要变的;

网友C:
D8140是计数脉冲个数的,不是D8040,频率变化,时间也会变化的

楼主:
那应该怎样计算不同频率时发完指定脉冲所用的时间 呢?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吗,
不是没有高手不知道。。。  想全要免费的,别人也没时间啊

网友B:
按上面的图可以算出对应的时间;

网友D:
你的110的限制是因为要加速与减速,所以脉冲要大于一定值的

网友E:
加减速的时间计算是。。。。90000除以S1乘以5小于等于S3在小于等于S2除以S1乘以818.。。公式来的。。但是我不会怎么弄上去,,只有用中文加数字了。。希望看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