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ispeed G7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24):
varispeed G7变频器2.2kw,外部端子控制。机组刚投入运行出现故障,外部模拟量输入正常,但是操作器上频率显示为零,经查是里边的控制电路板(就是正面的那块板,不知道正式名字,姑且这么叫)有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这到底是啥原因
注:变频器刚投入运行,调试的时候出现此故障,更换了变频器没多久次,故障又重新出新,不知道究竟是啥原因导致里面的电路板坏;外部输入只有,正反转(24v正常),模拟量电压5-15v输入(按标准应为0-1v,但是别的变频器都是相同输入,没有问题),报警输出节电和模拟量输出接点)

网友A:
不清楚啊!

网友B:
是不是硬件的接线有问题,仔细看一下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