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选用cpu226,选择HSC4 使用输入接口是I0.3 I0.4 I0.5 是固定的么 ,能换别的么?
   我想通过编码器同时检测4台提升机的提升位移,请问怎么个接法,输入节点是通用的么?

网友A:
注意双向输入每个计数频率不能超过20K HZ;
HSC0~HSC5具体的用法你查阅S7-200系统手册中关于高速计数器的说明;

网友A:
另外编程软件内有HSC指令向导,你可以用这个来完成;

楼主:
谢谢你,4个同样的编码器 要接到一个PLC上 用同样的模式 输入节点重复 可以用编程来改变输入点 是么?不知道我问的清楚不。

网友B:
西门子PLC中HSC0可接收的信号为I0.0 I0.1 I0.2 HSC1可接收的信号为 I0.6 I0.7 I1.0 I1.1
HSC2可接收的信号为 i1.2 i1.3 i1.4 i1.5 HSC3:I0.1 HSC4:I0.3 I0.4 I0.5 HSC5:I0.4。这些高速计数器对应的接口都是固定不变的。计数模式可以在向导里面选择,比如你使用了HSC4的选择了模式9 :双相计数无复位输入即你用了I0.3 I0.4 I0.5,那么你HSC5就不能用了.如果你HSC4选择了模式3 :单相无复位,即你只用了I0.3那么你HSC5就能再使用.如果你全部使用单相计数 这台PLC可以同时支持6个编码器的输入,如果不是需要同时使用的编码器 你可以外部做个切换电路,具体的应用需要你灵活使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可以再讨论 不像某些人只会瞎扯蛋。

网友C:
是固定的,不能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我搞明白了 我选用4编码器都是3个输入端 分别选用HSC0 HSC1 HSC2 HSC4 这4个就行了  因为这4中至少有3个输入点 都能选择模式10 。HSC1和HSC2的I1.1和I1.5这两个启动输入端就闲置了 这样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