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请救各位大虾:

  我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11KW,空载一上电就报F0001故障,把里面2561光耦拿掉后,上电不报警了,现在我把TL082C与2561都换成新的了,上电后继续报警F0001,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QQ: 429594479

网友A:
报警显示过流,带负荷试试。

网友B:
可能是不接负载的原因另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C:
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说明书上 F0001 过电流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3。有接地故障

不接电动机会有这样的报警吗

网友B:
如果参数设置了那么不接电动机就有这个现象,如果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相差太大也会出现

楼主:
把电动机接了(1.5KW),参数也改了,上电还是报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