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我电脑中原有三菱较低版本的GPP软件,在没删除的情况下安装了三菱GX 8.0软件。
打开三菱GX 8.0软件,新建工程或打开原有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无法打开”!
我再多次删除、优化磁盘、更换最新的最高版本的三菱PLC编程软件、重装都如此!!!???
请教高人,该如何解决此问题?(难道一定要重系统?)
在此,先致谢!!!

网友A:
还是重装系统吧,或是换个更高版本的试下

网友B:
你系统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从新安装别的版本系统!

网友C:
只有重装操作系统了,要不清注册表也可以,不过清注册表不是件容易事。

网友D:
用  完美卸载  清理一下注册表看看

网友E:
是你后装的软件的问题,重新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