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刚学的,不好意思。请大侠帮我开解一下。松下R内部继电器,为什么有些R只有一个输出,在程序其他段落没有输入端,初学者,不要笑

网友A:
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的见到的图形发一个上来看一下

网友B:
把程序传上来吧

网友C:
把程序传上来吧!看看

网友D:
有些内部特殊继电器,只能使用其触头,不能驱动其线圈。

网友E:
松下PLC中 R9000以上的内部继电器都是特殊继电器,即只有默认的输出,没有输入的。

楼主:
---------I R901C  I--------------------[ R561 ]          内部继电器R561只有输出,没有其他程序段的输入,不懂!

网友B:
那有没有接触摸屏的呀

网友E:
R901C 是产生1S脉冲继电器

楼主:
有接触摸屏的

网友E:
这条程序是1S钟让R561接通一次,你可以查下R561的用处

楼主:
怎么查R561的用处呢?不好意思,我是新学的

网友E:
如果程序上没有R561那 R561可能就是控制你触摸屏的某个地方

网友B:
有触摸屏就看看触摸屏里有没有用到,另外也有可能是人家在调试后一些没有用的忘记删了。

楼主:
那要看触摸屏程序才知道的吧!!!

楼主:
各位大侠,是不是看程序都是要把所有相关的都要看,比如触摸屏,那万一触摸屏程序没有,或者下不下来,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是不是看程序都是要把所有相关的都要看,比如触摸屏,那万一触摸屏程序没有,或者下不下来,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你没有触摸屏的程序那分析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有触摸屏配套的程序,单独看PLC有很多地方是不明白的,最好能有屏的程序,那样看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G:
如果触摸屏上也没有用到这个R561的话,这个就是没有用的;不过对程序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触摸屏是HAKKO的v708cd,不知道好不好下载来看?

网友H:
如果没有输入,那应该就是没有用上吧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用电脑监视PLC,当R561得电时再看触摸屏有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学到不少

网友I(2010-05-04):
R901C是1秒触发一次,
当R901C触发R561应该会1秒动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