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请教大家,谁有三菱A500/A700变频设置软件,或哪儿有。

网友A:
三菱网站有,但好像只能设置E700  D700

网友B:
有好几个软件,A700的也有的,但变频器软件很少用,感觉用软件还不如用面板设置下方便
特别是以前,变频器的接口还不好搞,现在还好些,多数有USB接口

网友C:
呵呵;变频器没有必要用这个;
参数用面板就可以搞定,如果多台同参数也可以用面板来COPY;

网友D:
楼主是要图省事吧

网友E:
有,但没用过,不知道设置什么

网友A:
用过一次,只是想了解一下软件而已,真正改参数时还去拿电脑太麻烦了,所以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