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CPU315-2DP下挂的变频器 刚买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装上就报警 f0070和f0003 难道买的是坏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什么报警啊 ???

网友B:
F0003:供电电源故障(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名牌规定的范围内)、冲击负荷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检查电源是否有短时掉电或瞬时的电压降低)。
F0070: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通讯板)接设定值。(检查CB板和通讯对象)
以上摘自西门子MM440使用大全。
楼主先按照西门子的提示检查一下吧。MM440的性能和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们赶上过一个是买来就坏的,其他的都是非常好的。

网友C:
如楼上说的,东西虽然现在做的水点,但还没差到那个程度,
根据提示检查

楼主:
查过了  还是同样的报警 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D:
对于报F0003的报警,你检查一下熔断器,有时就是保险憋了,造成缺项。
对于报F0070的报警,你看一下你的通讯线路上是不是有电焊机之类的有可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