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4):
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各通道是对应哪个PIW?书上没有具体提到,只是笼统地说会存入PIWxxx,但是一个模块通道有好几个呢,究竟哪个通道对应哪个PIW呢?不知道对应关系我就不知道在程序中去读哪个PIW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你首先用该搞清楚 300 和400 模拟量 起始地址 ~然后才能考虑通道.
300模拟量 256 开始 400 512开始 都是系统默认的
我们所说的通道跟模拟量模块有关,系统回自动按16个字节的地址分配~每个模拟量占2个字节
例如 ai模块256-270 第一个通道就是256 也就是piw256 第2个通道就是258 也就是piw258依次类推....

网友B:
可以修改起始地址的吧

网友C:
看你的硬件组态上的地址分配,肯定是从256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