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循环电路

楼主(2009-05-25):
我想请教下大家,我想做一个电路,用24V时间继电器、小继电器和6个接近开关,控制一个变频器的正反转切换,前提是,启动开关是一个短促的24V电压,估计在2秒左右。

接近开关排列顺序为(由左到右):接近6、接近5、接近4、接近3、接近2、接近1

运动步骤:

当短促的24V信号输入,
步骤一:变频器正转至接近2 ,
步骤二: 暂停2秒后反转至接近5 ,
步骤三:暂停5秒后继续反转运行10秒后暂停2秒,
步骤四:接着正转至接近3  处停止动作,
等待第二次信号输入重复以上动作。

PS:
   接近6  做反转限位开关用,接近1  做正转限位开关用,
  值得提醒的是 :接近4 起到保护作用,
要求:
  1:接近4灯不亮,不允许执行步骤二,
  2:接近4灯不亮,不允许执行步骤四。

我需要知道该买几个小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做好能给我传个电路图,小弟在此感谢大伙!

网友A:
如果楼主懂PLC还不如买一个国产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懂PLC还不如买一个国产的PLC
按楼主的要求,用plc做简单,成本也不高。。

网友C:
你+我QQ403493468 有兴趣和你谈谈!

网友D:
还是用PLC比较简单线路也简单维护起来也方便

楼主:
PLC我不懂呢问题是,而且维修起来麻烦,我用时间继电器哪个步骤出问题我换了时间继电器什么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是想要做时间继电器电路,希望大家给小弟解决下,感谢。

网友E:
这个切换好像有点太频繁了吧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太麻烦了,就是以后的维修也麻烦,还不如用PLC控制,编一下程序,接线也简单啊

网友G(2009-08-29):
PLC多简单啊。。。。

网友H(2009-10-21):
就是,用PLC做很简单的

网友H:
用PLC吧,国产的现在也便宜,实现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