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G7 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5-25):
G7  400V级90KW的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当直流母线电压大于600v时,变频器停止运行,无故障显示,只要母线电压降至600V以下,变频器自动开始运行,变频器停止时,母线电压高于600V,未出现报警。奇怪的现象,希望大家帮忙顶顶!!!!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可能是这台变频器设置了过压失速数功能,你把这个功能按照说明书给取消了基本就OK了,另外取消这个功能可能会跳保护如果保护了你需要加装制动单元,如果不跳保护可以这样使用。如果需要制动单元可以和我联系 QQ号码,122527332.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的系统里面没有配制动单元,同一系统的情况里面就这台出了问题,不过明天会再去现场检查保护参数的设置。

楼主:
仔细核对了变频器里的保护参数,没有过压保护这一项。我认为就算有这项,只有在外部电压过压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但现象不是这样,外部无波动,电机负荷是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