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9-05-25):
本人刚刚接触运动控制,想请教各位要想改变伺服电机的运动方向,来实现正反转需要改变驱动器cn1的5,6针的电位正负极吗?

网友A:
你的接口是什么样的?
伺服控制正反转可以如果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的,只要使方向信号有没有输出就可以实现
如果是双脉冲控制的,改变方向,就是发不同的脉冲就可以

楼主:
它是通过一个15Pin的D型连接器与一个互联模块连接的,具体采用什么样的脉冲控制,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如果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的话,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