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本人在搞一个电气控制柜,想在面板上装一个断路器操作机构。断路器选32A的,请问这操作机构可以操作任意品牌的断路器吗?还有其安装尺寸是多少?

网友A:
手柄操作的吗?还是按断路器选吧,可能不通用

网友B:
具体品牌应该根据客户需求来选择。
假如是自己在做实验,可以随便选择,每个品牌的尺寸不一样,先定好品牌,才能知道尺寸多少。

网友A:
还要注意面板开孔的尺寸必须按照选好的手柄来做

网友C:
可以的,只要安装尺寸对上就行
但最好还是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