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F1系列PLC与FX2N的定时器在编程时有什么区别? 我有一F1系列的程序想改为FX2N的  但不知道定时器怎么弄了   谢谢大家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呵呵;F1的只有32个定时器;
050~057
450~457
550~557   这24个是以0.1秒为单位的;

另有650~657   8个以0.01位为单位;

网友B:
FX1系列:100MS型,T0-T31   10MS型的没有             1MS累计型,T63
FX2系列:100MS型T0-T199    10MS型的T200-T245    IMS累计型,T245-T249
具体的你可以看三菱编程手册。

网友C:
我刚学PLC的时候也是用F1的,不过时间不长F1的就没有了,到现在还有一本F1的书。接着就是FX0S的,直到后面的型号,大概都差不多。就F1的不一样。最大容量1K步。

网友A:
呵呵;FX1与F1完全是两个系列;
差远了;
从F1系列就用PLC的都是元老了;

网友A:
F1的不像FX,用X\Y\M\T\C\D等符号来区别;
这种没有符号,只按对应的地址;
比如400就是输入点;
     450就是定时器;

网友C:
去年还修了一台F1的电梯。不过没办法弄程序。没有那种手编,听说有F1的软件,只是我没有找到。后来只好换成FX2的。

楼主:
那T450换成FX2N的该怎么写程序呢?谢谢

网友D:
直接用T0-- T199中的任一个替换即可。

网友A:
呵呵;
F1的可以用软件,不过与电脑通讯要一个专用的通讯模块;比较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T450换成FX2N的该怎么写程序呢?谢谢


F1的定时器是可以带小数点的,设定范围0.1~999.9;

如果你原来程序中是OUT 450  K2.3
那么换成FX2N的可以用OUT T0  K23;

网友A:
如果F1内用到的定时器是:650~657;
那么换成FX2N的需要用T200~T245来更换;

网友E:
实际用法是没什么区别的,主要还要看具体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