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电机点动频繁产生压降,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如果在不更改电源情况下,如何消除产生的电压波动呢?使其他设备可以正常运行!是不是可以加电容?如果加电容的话,怎样加?

网友A:
加软启动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用变频或软启;

网友C:
异步电机起动电流较大而造成电压降大,起动电流中大部分是无功电流,因此可以用电容来补偿无功电流,使电压降减小。但是电容在通电前必须保证残留电压在50V以下,这就牵扯到点动后要给电容放电使残留电压下降到50V时,方可进行下次点动,电容放电约需5秒,也即点动的最小间隔是5秒。电容容量可按电机功率的2-3倍选用,实际当中视电压降的大小可作调整,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网友D:
就地补偿也可以通过计算功率因数来选择.

网友E:
还是加个软起比较好

网友F:
用变频器控制可以减小启动电流。

网友G:
加隔离变压器?请指教!

网友H:
用变频器吧,如果考虑成本用国产的也可以

网友I:
没办法只能增加投资要么走两路电源

网友J:
加补偿电容比较合理

网友K:
花点钱加装变频器

网友L:
星角启动,或加变频器、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