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求助一个底电压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高手们,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用个倒顺开关,按钮的话,可以考虑继电器或接出器,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查一下电工手册等书籍,这些都是基本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用个倒顺开关,按钮的话,可以考虑继电器或接出器,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这就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D(2009-07-08):
可以用桥式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