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大家好,请问求助交流接触器 和热继的选型方法,选型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依据负载的铭牌参数:额定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B:
负载的参数

楼主:
能举例说明吗?

网友C:
主要是根据你电压的高低,电流的大小等很多参数,你最好是举一个例子,这样大家才好说话。

网友D:
根据所控制的负载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接触器的主触头电流,一般略大于负载电流,留有一些余量;热继电器整定值一般整定在负载额定电流的0.95----1.05倍即可。

网友E:
你提供的电源电压确定线圈电压、电机额定电流确定接触器主触头最小电流,启动频繁的要选大一级的;热继电器整定在电机相电流的1.1倍

网友F:
根据的电动机的工作方式和铭牌参数来选
相同功率的电动机如果工作方式不同所选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也是不同的

网友G:
额定电流的2倍和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