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机精度

楼主(2009-05-25):
请老大帮助!
减速机和驱动器脉冲细分能否提高步进驱动的系统精度。
我要步距角1.5度的步进机,要达到1分的角度定位精度,而电机的精度只有步距角的5%,就是0.075度,即4.5分,只有细分了吧?那么,细分能提高精度吗?请高手们解答一下啊。还有,是用驱动器细分好,还是用减速器好?
先行谢过!

网友A:
1) 加减速机就没有精度了,因为减速机是有运行间隙的。
2)1.5度的步进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了。一般都是1.8度。
3) 细分是可以提高精度,但是如果360度转动,这会有累计误差,必须每转一圈回一下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细分是可以提高精度,但是如果360度转动,这会有累计误差,必须每转一圈回一下零。
请教下为什么细分后360度转会有识差,要是不细分是不是就没有了

网友C:
也不是说360度后就一定有的,只有用久了就会出现累计误差

网友D:
可以的,用减速机还可以提高转矩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的大侠!
顶上去,期待更详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