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我自己编的 大家帮忙修改一下啊 我是新手 帮忙

楼主(2009-05-25):
这个图的提问时这样的:压力变送器检测到两边压力超过一定范围 其常开点闭合 主电机 工作5分钟。同时排污电机打开排污阀(这里排污电机控制排污阀,只需要排污电机瞬间工作,但是不知道这种控制球阀的时间多长合适 暂时选择0.5秒 谁用过这种控制方式的 点解一下啊)排污结束 主电机停止工作。排污电机反转排污阀闭合 若仍有污垢压力变送器常开点仍然闭合 程序继续执行以上步骤。直到排污结束 直到压力变送器从新回到正常压力允许范围内 常开点复位 程序停止工作。帮忙看看我写的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 谢谢(这个压力开关和排污电机的控制都按开关量算)

网友A:
楼主,像这不是很难的程序,你可以用经验法编编就行了

网友B:
跳转有问题,
这样跳转,常开点复位,程序停止不下来。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STL编程是不用对SET再恢位的;
后面用 OUT S0,而不是S20;
原来ZCMY版主已经解决问题,
为什么还要发一贴。
不过这样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析,还是要鼓励的。呵呵。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传到PLC内试一下,或用软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