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各通道是对应哪个PIW?书上没有具体提到,只是笼统地说会存入PIWxxx,但是一个模块通道有好几个呢,究竟哪个通道对应哪个PIW呢?不知道对应关系我就不知道在程序中去读哪个PIW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晕啊,这个还用问啊!
你在硬件组态里面看看那个模拟量模块的起始地址,比如I 256,那个模块是几个通道的(比如SM331-7KF02是8通道),因为西门子的AI用的是整数类型,每个通道占用两个字节,是顺序排列的。第一个通道是PIW256、第二个是PIW258......,剩下的你自己算吧。
另外,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人为设定(改变)模块的起始地址。

网友B:
1。可以直接查看模拟量输入模块打开盖子看原理图
2.  查看S7硬件组态里的说明

网友C:
硬件组态上面有的,也可能更改的。

网友D:
你要是实在不会,你从www.AD.SIEMENS.com.cn上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