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求Fx3u控制 MR-J2S伺服的定位控制手册(三菱网站没找到......)!另外,我需要用PC机控制PLC,下达指令再控制丝杆高速运动,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是指个方向,谢谢了!

网友A:
网站上有FX3U手册的定位控制篇的,里面有定位的例子的

楼主:
伺服没有采用定位控制模块,而是用了速度控制模式,那么可以用PLC编程,然后用串口通信下达指令精确控制伺服电机么?

网友A:
速度模式如果不是模拟量控制,那可以用开关信号控制
这开关信号你想用通讯的信号控制也是可以的,通讯得到信号,然后PLC输出控制

网友B:
呵呵;用速度控制的话你可以参考PLC如何控制变频器;
速度可以用D/A模块,或开关量控制;

网友C:
有的,要看专门的3U的定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