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我现在用差压测出了密闭容器的差压值,现在不知道怎么算液位,是不是就是P=pgh呀,假如是这个,那么算密闭容器的罐容又怎么得到呢,不知道半径,只知道一个高度与容积的对照表,还有知道液体密度,各位高手速回,急用

网友A:
你根据高度对容积的对照表算出一个比例系数,然后用比例系数和高度相乘就可以了
但是你除了平均计算方法之外,最好使用概率的方法做个修正,这样的结果最准确

网友B(2010-07-18):
直接用差压变送器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