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SF;红灯闪
BATF;红灯闪
DC5V;绿灯闪
FRCE;黄灯闪
RUN;绿灯闪
STOP;黄灯闪
BUS1F:红灯闪
BUS2F:红灯闪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上次在客户那边调试PLC,被雷击后出现楼主的症状。重新将程序下载下去后就OK。

网友B:
试试PLC总清,如果还有,估计是废了

楼主:
重新下载后还是这样  能修好吗

网友A:
在同样的硬件上,换个好的PLC试试。应该是你的PLC损坏了,联系下厂家吧。

网友C:
把cpu拔下来,然后擦擦针脚再插上。估计好了

网友D:
强啊,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