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我想用欧姆龙CP1H的PLC去驱动台达ASDA-B的伺服系统.可以吗?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到伺服电机就转动一下.我是工控的莱鸟,希望各位老师帮帮我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可以;

网友B:
什么PLC都可以控制大部分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模拟量、开关量的都行。

网友C:
可以的,但要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可以的,要带脉冲输出的,具体看PLC的样本

网友E:
对脉冲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F:
要求也不是很多,频率要在驱动器能接受的范围内
一般控制伺服,双脉冲或是脉冲加方向的都可以

集电极或是差动的信号,通常的伺服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