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我厂液压系统压力传感器通过FX2N-4AD模块传送的数字不稳定,也用屏蔽线了,别的通道的压力传感数字稳定,就是唯独第二个不稳定D23,程序附件如下。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取平均值试试看

网友B:
1,4AD确保良好的接地。
2,用屏敝线,不要与电源线和可能产生干扰的电线。
3,接一个平滑电容(0.1uf---0.47uf   25v)

网友C:
把这个信号换到其它的CH试一下,确保不是信号的原因;

网友D:
4楼介绍的代换法值得一试。

楼主:
这些方法都试了,还是不稳定。我怀疑是不是液压系统压力不稳定,希望大家多给出出主意。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如果这个信号接到其它CH也是不稳定,其它信号下常的话,就应当是信号本身的原因了;

网友E:
是不是实际上压力就是不稳定啊,通道换一下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