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帮助!!!

楼主(2009-05-25):
我用组态王监控电机转速的实时曲线,为什么曲线一直为零?
在PLC程序中转速由VD300输出,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输出值”为I/O整数,连接设备为PLC1,寄存器为V300,数据类型为FLOAT,实时趋势曲线中曲线1的表达式为"//本站点/输出值"。最后运行画面,输出曲线为零,为什么啊?  哪位高手能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讯有没有连上啊?

网友B:
你的数据类型不一致,另外看看你的采样速率和变量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C:
一个是整数,一个是实数,这是数据没有统一上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