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5):
松下FP0  PLC的数据掉电保持可能有很多人不会用。这和FPX的完全不一样,是要写入才可以的。
松下的急停也是对新手来说一个非常头大的事。
刚刚在做程序的时候正写到这里,于是贴上来,给新手参考。

网友A:
用FPX的 都是用的电池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FP0的有部分掉电保持功能的寄存器;
C16有8个;
C32有32个;
T32可以装电池;

网友C:
和欧姆龙的不同

网友B:
呵呵;同一个品牌不同系列也可能是不同的;
掉电保持功能一般有三种:
1、是PLC上带有锂电池,断电时用锂电池来保存;如三菱FX2N;
2是用EEPROM来保持的,但这个要注意EEPROM是有使用次数的,一般只在断电前把数据传送到EEPROM区;
3、用电容保持的RAM,这个如果长时间不通电,电容放电完毕后掉电保持功能就没有用了,一般可以一周左右的时间不通电能保持;

网友C:
电容能存这么久?想不到
e2prom为什么有次数

网友D:
看到关于松下的问哈啊,数据寄存器在比较的时候是否可以就其中的某一位比较啊

楼主:
比较也是有顺序的,也不能随便写,否则也会出错。
当然了,我看楼上还不知道怎么做比较,这个可不是一二句就能说清楚的事了。多看看书,编一些程序看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纯开关量的机器也是很少用到比较的。

网友E:
楼主的是定长切管机的程序啊?

楼主:
数据写入与停止,这与什么程序是没有关系的。只要用到数据保持和急停,都要用这些指令的了。FP0的数据据保持寄存器太少,基本上是没办法用,所以必须用指令写入IC。
停止也是一样,如果是三菱等PLC,只要断开前面的开关,后面的也就停止了,但松下的不一样,是将数据写入了寄存器,它会一直执行下去,只到走完为止。所以要停止就只能清除寄存器的数据才可以。DT9052就是这个寄存器了。

网友B:
电容一般用的是超级电容,一周的时间能保持,如果三菱的FX1N,时钟及RAM掉电保持都是用一个大电容;

至于EEPROM,肯定是有写入次数的,一般厂家标的是1万次;

网友E:
EEPROM是有写入次数限制的,一般厂家标的是1万次.但读出没有限制.如果用在如脉冲数据等经常变换需要经常写入的场合,一年以后(保修期刚过)就完蛋了.一般F12/P13只在上电时读一次是没问题的.所以多数用在数据加密/解密时用.

楼主:
F13写一万次,最少要用5年以上,5年也不一定能调整到1万次,因为数据被写稳定后,基本上改动的机会不多

网友F:
每种品牌的PLC都有点自己的特色的,学习了

网友G:
佩服!多多发扬发扬雷锋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