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本人需设计一个气瓶内压力范围在20-22MPa,由传感器测量,当压力高于22时,液压泵停止工作,当压力降到20时,泵再次启动向瓶内供液体,
请高手帮忙怎么解决这个传感器跟PLC的结合,传感器是怎么测量的,要设定值吗?怎么样给信号给PLC,是不是一定需要PLC模拟量输入?

网友A:
好像不需要PLC,直接用变送器和一块压力控制仪表就可以了

网友B:
PLC加一个模拟量模块,触摸屏来设定参数。
压力传感器的信号传给模块,需写一段程序。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将压力值以4-20ma电流形式输入到模拟量模块,通过PLC做比较程序来控制的泵的启停,比较简单。

网友D:
有的传感器本身可以设置,然后可以输出开关信号,这样就不要特殊模块了
也可以输出模拟信号
如果是模拟信号,先确认你的传感器输出信号,范围等,再选择模块

网友E:
用带有触点输出的传感器,在传感器上设定上限,输出一个开关量,接到PLC上就行了;
用PLC模拟量成本要高的多了;

楼主:
这个挺好的 但是下限的20MPa,怎么设置?压力传感器能设置两个触电值?

网友F:
直接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和电气控制电路连接,去控制一个泵就可以了

网友G:
用电接点压力表可以实现
用压力传感器加一块数显表同样可以实现
用压力传感器和PLC当然是没有问题的.sbjeai114@163.com

网友G:
压力变送器本身是一个测量器件,不能设备,我们把变送器所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接入二次仪表,通过设置二次仪表来实现高低的报警或者说控制液位等
sbjeai114@163.com

网友H:
可以选择带上下限输出开关量的传感器

网友I:
上面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看你需要多少成本了

网友J:
把你的具体设备型号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