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5-26):
刚买了一个CPM1A 10 点的 CPU出现日志错误,是什莫原因,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以前也见过类似的问题输进一段程序就可以了,但还不行。

网友A:
全部清空后只写入一个END指令后看一下;

网友B:
检查程序,断电再上电,切换为运行状态

楼主:
刚才我试了半天还是不行,只要在线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挺怪的。

网友C:
没遇到过 一般传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兄,搞定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兄,搞定啦。

总该把原因说一下吧;

网友D:
哈哈 新手都遇到过。
新机器里没程序,用cxp编了个程序没做下传操作。

楼主:
没有连接+24v和v0.comment,连接后下载程序就可以啦,这一次比较例外,以前都不会怪怪的。

网友D:
你难道用的是直流型PLC?

如果不是,“没有连接+24v和v0.comment”,“CPU出现日志错误”是不可能的!
不要误导新人。
“连接后下载程序就可以啦”------这才是关键

网友A:
呵呵;如果是-A的PLC,输出的DC24V用不用与能否下载程序是无关的,除非你的DC24V负载短路;
-D的本身就是用DC24V电源,如果连电源都不接那怎么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连接+24v和v0.comment,连接后下载程序就可以啦,这一次比较例外,以前都不会怪怪的。
楼主的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E:
各位老师们晚上好:我也是一位新手,现有一omRon SP10 DR -A 型plc程序需要改动一下,可是,编程器连接后液晶显示:RUN  PASSWORD !          V1    那位老师肯帮忙请指点一下好吗?拜托啦!先谢谢老师啦!,
  注:我是刚调入的新手,原来的科长和主管全跳槽啦,所以我才刚参加了plc培训班 ,实在是新手里的新手!恳请老师们一定帮忙啊。

网友D:
这个产品资料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