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汽油放置车间设备的电源线原预埋的铁线管坏了,准备用PVC管代替,做明线管,这样可以吗

网友A:
阻燃材料的

网友B:
国家规范:易燃易爆场所应选用防爆系列,照明应当防爆。

网友C:
铁管并且接地良好,不大于4欧

网友A:
看来还是老学徒严格啊,不能对付!

楼主:
如果用铁管来做就需要焊接,在这个房里是不允许的,难度太大

网友A:
用铁管接头或弯头啊

网友D:
用PVC应该问题不大,但对材料要求要高一点,一定要用加阻燃剂的。用同铁管就要上面师傅说的用接头,不用焊接。

网友E:
不用铁的  消防 过不去    消防不会认PVC的

网友A:
如果消防过不去的话那你的 公司就麻烦了

网友F:
安照消防的去做就好了

网友G:
好像可以的,我们买的设备上就有

网友H:
只能用铁管,接地,连接良好

网友I:
开牙穿管吧!

网友J:
防爆电器的通俗理解:

当电器内部【含穿线管】因火花引燃易爆气体       发生爆炸时,不至于引起外部爆炸。

PVC 管显然不行,,铁管接地是消除静电和等电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