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开关

楼主(2009-05-26):
关于用在单相交流双电容电机的组合开关,我看见的是有9个触头的,是不是对应的三个K1 K2 K3,而且都是自锁型常开触点?不对的话请指明~-~
还有就是电机六个端子(单电容),是不是只要接4个,还有两个(绕组跟电容端)直接短接掉?

楼主:
。。。怎么就没人留名的哦

网友A:
不同的电机,其引出线也不一样,有3根的,也有4根的,5根的....
但只要你搞懂了单相电机的接线原理,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智能 ,一般单相换相的话是换的主绕组还是副绕组啊..

网友B:
没用过,只用过双速电机的换速组合开关,9个触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