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施耐德ATV38上电正常,启动后频率上升到十几HZ报OPF,75KW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机缺相
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A:
检查下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连接情况
还有可能是电机电流瞬时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连接情况
还有可能是电机电流瞬时不稳定
 你好,我开始是空载试,后来带了一个1.5KW的电机,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A:
呵呵
报这个故障的原因还有就是:未连接电机和电机功率太小
还以为你是现场使用出现的呢!
好好看看它的手册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报这个故障的原因还有就是:未连接电机和电机功率太小
还以为你是现场使用出现的呢!
好好看看它的手册里面有
有一个是SPC,那个调过,还需要调哪个参数?

网友A:
可以使"电机缺相"检测功能失效
将OPL=YES这个参数改成NO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电机缺相"检测功能失效
将OPL=YES这个参数改成NO
就可以了

你好,那个屏蔽之后,启动也不行,频率升到10KZ就升不上去,电机刚转就停

网友A:
你下载个手册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B:
查看是否缺相或负荷太小,是不是新变频器,设置参数了吧。如果是进行参数优化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C(2010-08-14):
请教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D(2018-05-31):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  能不能给些参考,谢谢!

网友E(2018-09-3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什么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F:
flt>opl>(yes改为no)输出缺相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