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各位大侠好小弟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厂是高压计量的35KV的变电站功率因数为0.96(也就是全厂内进线功率因数),出口是10KV,现在各个车间单独计量电费每日一报表,其中有个喷煤车间的离变电站200米,是一个1250KVA的变压器磨煤时的电压是400V电流998A。请问在喷煤车间加无功补偿的话,我厂的电费会不会少呀?如果节约电费的话,能省多少呀?

网友A:
0.96可以了啊

网友B:
功率因数都大于0.9了,可以不用补偿.

网友C:
电费是不会节约的,供电局只会给奖励

网友D:
供电局是按你的功率因数0.96计算  加无功补偿的电费不会少  也得不到奖励了
一般超过0.95 以上  只按0.95奖励

网友E:
进线这么好的功率因数,按道不要补了,但你看低压端是什么负载,再看看低压端(400V)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F:
功率因数有0.96,电压有400V,不用在补了吧!

网友G:
这400V998A的功率因数大约是多少?补偿后电流会减小,从而损耗也会小一点,这就是补偿将会达到的效果。最佳的补偿方法是就地补偿,但成本最高,进线处补偿只是补偿了进线上的功率因数,本厂内部的功率因数并设有得到补偿,当然供电部门只要求进线处的功率因数达标就行,也就是他们的供电线路上的功率因数达标。至于厂内的功率因数他们是不管的。

网友H:
96%已经达到要求了,但是如果你要提高的话,可以在低的地方补偿,但是成本会提高,希望楼主处理好成本与节能费用方面的平衡!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的指导,这个帖子是我们在提节能降耗合理化建议的时候,有工人提出的。我感觉电费不会少的,补偿能提高电网的供电质量,减少线路损耗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在保证电气设备能顺利开启的前提下,估计补不补没什么必要,如果补偿了会增加成本,减少的损耗应该远远低于成本,也就是说弊大于利,还是不补得好!

网友I:
装一块无功功率表计算出功率因数根据电业局给出的值决定是否安装无功补偿

网友J:
功率因数不低于0.85就不会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