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如上图 D29是人为设定的值 控制T230,我现在想把T230中的值由小到大的--直到达到D29中的值---显示在PROFACE中
我用得是部件中的“数值显示器”,但地址确定不了 是不是TN就代表定时器?我在子地址中选择TN ,后面输入230即可?还是注册一个变量?
希望大家指教!小妹在此谢过了-----

楼主:
还有 是不是CN就是计数器??我的资料只是说选择合适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是不是CN就是计数器??我的资料只是说选择合适的值-------------------
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可以接个PLC试一下。
另外手册里也有写到这个。

网友B:
这个定时的值也是存在PLC地址中的
也可以直接显示PLC中的地址

网友C:
既然是存在D值里面,你可以做一个数字显示器看看

网友D:
[mov t230  d20],D20是触摸屏上显示数据的地址。

楼主:
现在没有三菱的PLC连 我又想在上交前做的完美点
程序以前连得也是PROFACE ,PLC程序中t23都是直接用常开常闭触点,在屏中动态显示时间

网友E:
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F:
是的,TN230就可以了

网友G(2010-05-25):
传一个PROFACE内部样例
proface技术支持电话02163615008,传一个PROFACE内部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