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什么叫接地?电气设备接地有哪几种?
答:电气设备用接地线与接地体相连称为接地。电气设备的接地可分为三种: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
什么叫接零?
答: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若电力设备的外壳与变压器中性点零线引出线相连称为接零。
什么是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
答:保护接地多用在三相电源中心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中。将三相用电设备的外壳用导线和接地电阻相联就是保护接地。当人碰到一相因绝缘损坏已与金属外壳短路的电机,则此相电流将分为两路入地,由于接地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所以大部分电流通过接地电阻入地,流入人体电流微小,人身安全得以保证。要求高压设备接地保护的接地电阻为1~10ω。
在动力和照明公用的低压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电源中点接地,这时应采用保护接零,即把设备的外壳用导线和中线相连。假如设备与外壳相连,则该相导线即与中线形成短路,致使该熔丝熔断,免除危险。
必须指出的是,在同一配电线路中,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地,另一部分设备接中线。因为当接地设备的外壳碰线时,则该设备的外壳与相邻接线设备的外壳之间具有大小为相电压u的电位差,非常危险。
什么是工作接地?
答:为保证电力设备和设施安全运行和满足正常故障要求而进行的接地,称为工作接地,如电源中性点的直接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以及防雷设备的接地等。工作接地要求的电阻值为0.5~10ω。
什么是防雷接地?
答:防雷接地就是为了让强大的雷电流安全导入地中,以减少雷电流流过时引起的电位升高。防雷接地的电阻为1~30ω。
中性点与零点,零线有何区别?
答:凡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当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有良好的连接时,该中性点便称为零点;而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网友A:
呵呵,楼主在做些"扫盲"工作.

网友B:
确实基础知识

网友C:
呵呵早就学习过了.................斜写

网友D:
这种扫盲工作不错,有很大的帮助了

网友E(2011-08-02):
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