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PLC步进电机驱动怎么写到接线图上去,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遇到问题了,老师让我自己上网找资料,做一个自动化教学系统的分类站,就是把工件分类放到相应的料仓里去(工件分为全白、外白里黑、外黑里白、全黑),用到2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上下移动,一个控制左右移动,但是关键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把电机写到接线图上去,所以下面的程序也不好写,谢谢哪个老师能教下小弟,不胜感激,如果有热心的好人,请加我QQ:45688579 寒冰雨,我的邮箱,hanbingyu4510@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A:
三菱PLC步进电机驱动怎么写到接线图上去
这句话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B:
发个图了

网友C:
应该是步进和PLC的接线吧?
PLC的脉冲口和一个控制方向的信号接到步进电机相对应的脉冲方向上

(工件分为全白、外白里黑、外黑里白、全黑),
你这准备怎么分,怎么检测,全白和外白里黑,只检测表面还不行

楼主:
额。。。用x13=1表示外白,=0表示外黑,x14表示内白,=0表示内黑,这样可以吧,然后就是不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怎么和PLC的接线图连接,给大家张图看下。那些步进电机驱动器框子里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我只知道CP是脉冲输入端。还有就是用步进指令编程有哪些注意的,比如说mov和plsy指令。

楼主:
图怎么没传上去?
这个是图

楼主:
啊,图传上来了,谢谢大家帮我解释下

楼主:
那2台电机应该接分别接Y0和Y1,那么我的I/O分配表该怎么编呢?朋友,我加了你QQ,麻烦帮我这个忙吧,要不我毕业设计通不过啊,加下我QQ,452688579,谢谢了。

网友D:
广告烦,怎么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