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应用

楼主(2009-05-26):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关于松下PLC数据寄存器咋用啊,如何才可以对其中的某一位进行比较。希望晓得的给我说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看手册了 没记住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寄存器数据MOV到内部继电器组中去,然后以单个继电器的ON/OFF来比较.这在所有的PLC中都是一样的.松下有位比较指令,但实际使用没上法方便.

网友C:
呵呵;松下的还不支持像目前三菱FX3系列的直接对位址操作;
你可以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D: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