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问题

楼主(2009-05-26):
现有一台深井泵距变压器800多米,水泵运行时压降40多伏,运行电流高出额定电流17A,我该怎样解决,有好办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负载端加装电力补偿电容器可以解决压降过大的问题。根据需要自行安装。

网友B:
加粗电线.

网友C:
电机多少千瓦的,配的线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D:
变压器容量低

网友E:
电流大不对啊,是不是水位低啊

网友F:
2楼的方法最省钱

网友G:
加大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