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6):
我厂有台DW8-35I    1000A的多油断路器,满负荷是电流是300A,它的C相温度比A,B两相高出6-9度[用红外线测温仪测试】。在此请教各位老大,这种现象影响大吗?一般咋处理。小的万分感激!先写过各位了!!

网友A:
会不会三相用电不平衡

网友B: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C:
改换油了?油位低了?油质变了?

等等

网友D:
有可能是接头松动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啊!三相电流基本平衡,是300A偏差不超过5%,油色、油位正常,估计是开关的触头接触不太好,或压力弹簧有点松。不过已经运行了有几年了,最近才发现的。就是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样下去有啥问题没有。

网友E:
主要是触头接触电阻过大,一般情况下应小于100微欧.你可以通过更换静触头触指和弹簧片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