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的水泵电机星形改三角接法后长期低频运转可以吗?

楼主(2009-05-26):
如题

网友A:
可以试验一下,注意电机发热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网友C:
只要发热不严重,应该可以。

网友D:
长期低频对电机不大好

网友E:
不行的,不信你就试

网友F:
对于电机的星角接变换,是改变电机的电压特性。只要电机的转矩和电流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以内,电机运行就是安全的。当然还要注意电机工作时的散热条件。

网友G:
改三角接法,电压要220V的
如果散热没有问题,可以低频运转的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还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呵呵。版主说的安全范围,在220V的三角接法和380V的星形接法下,电机的额定电流等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220V的三角接法和380V的星形接法下,电机的额定电流等还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网友H:
关键是电机的散热。估计你这个电机不是变频电机,长期低速运转的发热不一定比高速少,但散热却比高速差得多。最好加上一个另外的散热风扇,或者换成变频电机(估计这个你不会同意)。

网友I:
在同等负荷的条件下,电动机由星形改接成三角形电动机的电流编程原来的1.732倍。

网友J:
改三角接法,电压要220V的,电机电流要大得多,变频器要用220V的,低频运行要加独立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三角接法,电压要220V的,电机电流要大得多,变频器要用220V的,低频运行要加独立的风扇。

谢谢大家。老兄,楼上有个朋友说电流大小一样,不过我觉得你的说法对得可能性大点。希望能弄清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如果一个AC380V星接的电机,改成角接,把电机供电由380V改220V。你说的电流大很多?这可能吗?电机每相的交流阻抗会因为改接法而改变吗?还是欧姆定律不适用于这个电路了?^_^。

希望你把电流变大的理由说一说。也好有个出处或理论依据。好吗?

楼主:
呵呵,版主大大。我对理论确实不太懂,才来问。我用变频器带过小一级的电机,220的变频器带角接的电机,变频器一运行就过流保护。我还有个疑惑,生产这种三相输出220的变频器厂家很多,但生产这种电机的我在网上都没找到。除了定做这种电机,难道非得把星形接法的电机改为角接后再用。我试了一台,变频器过流保护,难道是运气不好?

网友B:
是要电机在星形接法输入电压为380的情况下改成角形输入电压才是220的,关于过流的问题你先要肯定电机和变频器是好的,再就是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不能低于电机的电流,注意如果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指的是输入电压为380的话,那么你改成角形后要乘以1.732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