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5-26):
两台电梯并联,调度程序如何编写,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想想如果你控制2部电梯,有人呼梯时,应该那部电梯动作,想清楚了,程序也就出来了。

楼主:
这个过程我想清楚了,但是编程还是比较困难,我是想用两台PLC控制两台电梯,然后让两个PLC之间通信,实现两台电梯的并联控制,大哥要是知道的话帮帮小弟。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叫并联,一起动作?

网友A:
新的?旧的?
既然你决定用通讯解决,就好比2个人分别控制各自得电梯,第3的人协调他们的工作,你就当这个协调人,你怎么做?(各种情况),你能想好方案,程序就差不多了。

楼主:
什么叫上强换?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