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变频器

楼主(2009-05-26):
我厂台安N2系列变频器,输入220V电源不知怎么输出三相380V,不解请赐教~!

网友A:
220怎么能变成380的?

网友B:
量电压时有没有带负载的

楼主:
变频器输入220L1L2/输出三相RST,不解什么原理。

网友B:
楼主还是找本关于变频器原理的书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厂台安N2系列变频器,输入220V电源不知怎么输出三相380V,不解请赐教~!
楼主的表不适合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极端一点儿由你的推理变频器成变压器了, 不可能的事; 应该研习理论知识.

网友D:
你是说输出达到380的效果吧.三角形接法不就行了吗?

网友E:
这个变频器没法输出三相380V。

网友F:
输出的是三相220V;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