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PLC的关系

楼主(2009-05-27):
U2/G816.1的这个G816.1是不是伺服放大器里面指定了这个通道的功能?比如说是用来指定单位的设定

网友A:
这是Q上一个特殊功能模块上对应的缓存816的位1对应的地址;

网友B:
这个模块是和伺服连接的吗?
如果是就可能是QD75模块,816是对应这模块的缓冲区,是存储外部输入输出信号的

网友C:
应该是定位模块的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