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个图怎么解释?

楼主(2009-05-27):
本人由于初学,这个程序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请各路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品牌的PLC,好像是个位地址。

网友B:
应当是三菱Q的PLC;
U4\G916.1表示特殊模块4缓存916的位1对应的地址;

网友C:
Q中有这样的表示方式
U4是模块的地址,是这个模块起始地址的高位
G961是该模块缓冲区地址,.1对应这个数据中的一个位

网友D:
图片看不清。

网友E:
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同时我也搞懂了。

网友C:
初学者,一上来就是学Q的,起点比较高
Q的手册比较多,要花不少时间看的
楼上看不清图片的,点击下图片后出来的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F:
这就是一个位,第四个模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位,第四个模块的
不一定是第四个模块,只能说该模块的起始地址高位是4,如果第一槽放一个64点的模块,那第二槽特殊模块是,就是用的U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