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7):
x0
------------------11--------------------[MOV K0 D0]

               m8000
------------------11--------------------[BCD DO K1Y0]

三菱PLC FX1S
我想让Y1,Y3输出那么我的D0里面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想让Y1,Y3输出那么D0里面应该是10

网友B: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1 =2 =4  =8  =16 =32  =64 =128
如果要其中几个输出就把它下面的数字相加.如要Y1和Y3输出,就设定2+8=10,D寄存器里放1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0
------------------11--------------------[MOV K0 D0]

                m8000
------------------11--------------------[BCD DO K1Y0]

三菱PLC FX1S
我想让Y1,Y3输出那么我的D0里面应该是多少?

你的這個程式不能實現Y1與Y3的同時輸出。

對于BCD碼來說,其使用4位二進制來表達10進制的數據,也就是說你要操控K1Y0的話,只能使用到BCD碼的個位,而要Y3輸出的話,那么只能是8或者9,而8是Y3輸出,其余無輸出,而9的話,則是Y3輸出Y0無輸出。

因此由于你使用了BCD轉換指令,因此無法實現Y3與Y1的同時輸出。

而上面的說填寫10,10轉換為BCD碼后,Y0~Y3由于個位上為0,因此無輸出。

网友D:
呵呵;还想让大家继续讨论呢;cvlsam就公布了;

用BCD码Y0与Y3不论D0的值是多少都不可能同时输出;

网友D:
呵呵;如果程序中改成K2Y0;
那么D0写入K10有意义,Y4会输出;
如果是K1Y0.只有一位;因此只有后面的0有效,也就是说,写入K10与写入K0上一样的;
BCD码只有0~9;

如果是K2Y0;
D0=11,Y4与Y0同时输出,但Y3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Y0同时输出的;

网友E:
四楼的老兄:以我的见解也认为二楼是对的本人PLC基础差想问一下如果是K2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啦,还有请解释一下BCD个位这个问题,以前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D:
呵呵;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Y3不能与Y1同时输出;
如果是K2,输入D0=K10;那么Y4为ON,其它为OFF;

网友D:
记住BCD码只是0~9;
你写入K10,相当于0对应Y0~Y3;   1对应Y4~Y7;

网友E:
ZCMY老兄:9=1001,你帮我写一下10和11的BCD码好吗,谢谢啦。基础差你别见怪。

网友E:
我懂啦,谢谢啦,我把BCD和二进制弄混嗯啦。谢谢你的不弃,

网友D:
呵呵;
如果D0=9,那么Y0 Y3会输出;
如果你用的是K2Y0,那么10时Y4会输出;
                               11时Y4  Y0 会输出;

网友D:
如果是K2Y0,那么对应就是Y0~Y7;
10转换后就是 0001 0000,只有Y4为ON;
11转换后就是 0001 0001,只有Y4\Y0为ON;
99转换后就是 1001 1001,只有Y7\Y4\Y3\Y0为ON;

这样讲应当能理解了吧;

楼主:
各位谢了!
当时就是知道不可以Y0,Y3同时输出!
就是不知道原因!
现在知道了!
再次谢谢!

网友F:
主要是BCD码的理解,10进制的数的一个位转换成四位二进制数
十进制一个位上最大数为9,转成二进制数为1001
如果是十六进制数是可以的